实地毕业第一帖

楼主(2016-11-16):
虽然技术含量不大!但具有纪念意义!下面开始修机
一个客户拿过来一部小6!据说是自己在某宝购买的!相信大家1111也没少给马某投资吧
客户自己换屏结果不显示  然后换旧屏依旧面瘫
拆机换屏确认不是屏的罪过!那就按不开机修  留下手机人可以走了   一般客户自己换屏容易掉件或者是螺丝孔打穿!上可调电源 看电流跳变正常!
用放大镜看外观没有异常   那就测吧  显示座子的阻值打一遍 然后测电压 发现PP-LCD_BL_ANODE不正常PL2024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估计是客户换屏时
没断电导致短路引起的  更换后小苹果唱起了征服
首次写《技术》帖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666可以的师弟  我们原来没苹果培训  哎 该晚几年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可以的师弟  我们原来没苹果培训  哎 该晚几年去

师哥见笑了   现在实地优惠很多的   可以考虑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哥见笑了   现在实地优惠很多的   可以考虑一下哦

现在没时间了  我会关注你的 兄弟

网友:
不错实地又培训出来一个维修人才

网友:
一颗小电感   引来了多少 悲  多少喜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电感烧断路了.带电插拔惹的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背光22V供电,应该是暗屏,用手电照应该看得到显示。

网友:
回复怎么一会就消失了?

网友:
不错,这小家伙

网友:
电感断路了???

网友:
这个图纸不错,可以都要花钱。

网友:
这个.跟捡钱一样.

网友:
又是一个大师,我看着手机都发呆

网友:
这个你打阻值的时候就应该发现了,正常值400~600

网友:
增加了向上的动力

网友:
又一位实地大神问世啦!以后多发贴,交流经验!

网友:
保险电阻烧坏了吗?

网友:
手机的图纸怎么看

网友:
苹果接口就是多,

网友:
观察能力要好

网友:
不错的贴子 表现不错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我是不敢碰,零件太小了

网友:
苹果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