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000pro+开机亮会黑屏

楼主(2016-11-16):
谁修过请教大师,高压板和驱动板是一体的,

网友:
这是那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板到屏上的接口是6根线的不知道怎样改高压板,是板的事还是屏里面灯条的事呀,大师们请指教一下,

网友:
这是LED的吧   得改升压板  不能改高压板的

网友:
我知道这得改升压板不知道板上的接口定义

网友:
一般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貌似有点新啊

网友:
感觉灯管坏了

网友:
看下是背光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