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11-16):
华硕X555LD REV2.0 主板不开机待机信号正常, 3.3 V 待机有2.26V   5 V待机0 V   3.3 V后级联接点PJP8102 断开 3.3 V待机0V    查点图发现 P U9100 7 脚、8脚+3VA_DSW     1脚、2脚 是+3VA     这个芯片的1、2脚电压串到了7、8脚   才使3.3V待机电压有2.26 V,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没有3V5V待机电压也是因为这个IC损坏,因为我拆下这个芯片 开启电压的6P小管,2脚、5 脚就没有控制信号了,PU9100 如图 没有料板去那里找这个芯片,

网友:
等待高手粗线 ,,,

网友:
先修待机供电··这款机待机应该有3 5V的。。现在待机都不正常。是不是有微短路

网友A:
拆了 6P小管子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些不装也可以用

网友:
每天都来学习点     极少成多...

网友:
明显是待机电路短路,查EC.

网友:
楼主 6666厉害了   受教了

网友:
直连??直连??直连??

网友:
取了可以吗

网友:
有的华硕是待机有5V没3V。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 6P小管子 电压正常吗

拆6P小管肯定不出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找不到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互相学习提高快

网友:
后继应该没短

网友:
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那个芯片坏了吧应该

网友:
取了看看  直接给信号

网友:
代换找不到吗。。。不行的话买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