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快速判断液晶灯管损坏导致的亮一下后黑屏

楼主(2016-11-16):
    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后黑屏。
    拆机,看高压板四灯接口。
    示波器测下端两个灯管插口反馈端,对比波形,两反馈信号波形相同。

    换测上端插口,只见一个反馈信号正常,而另一个反馈信号相去甚远,遂判定这一条灯管有问题。

    客户急用,我只好选择舍去一条灯管的维修方法,在这高压口上接一颗标示3KV27J的电容,插上其它三条灯管开机,屏幕还是闪一下又黑了,示波器测反馈信号,两波形还是不平衡,

    又在上面并联了一颗相同的电容,开机,屏幕总算不再黑屏(遗憾,亮机后没再去测对比波形)。
    装机时,因电路板需翻转安装,所以,把那两颗电容改接下端。

    此检测方法,同样适用于LED显示器。
    我想,只要反馈检测信号波形峰值幅度等相同,就算接上一条木棒,它应该照样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直接外接灯管测不就知道灯管坏了还是板坏了  还整示波器   这么麻烦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外接灯管测不就知道灯管坏了还是板坏了  还整示波器   这么麻烦

也是,反正是来赚分的,发发也健康。
当两条灯管同时坏时,外接会误判,LED不好外接。

网友C:
判断显示器高压问题,示波器都上来了,,高深了,,,

网友D:
直接上点灯器,看电流是否不正常,也一样

网友:
楼主  “兵刃”  刚刚地 功力深厚。一会儿,两台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反正是来赚分的,发发也健康。
当两条灯管同时坏时,外接会误判,LED不好外接。

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显示器高压问题,示波器都上来了,,高深了,,,

有示波器了就是方便,苦了这些没有示波器的维修人员.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搞液晶  示波器直接量灯管口  不会炸示波器吗

网友:
真有牛XX,我们一般这种就是改个二路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点灯器,看电流是否不正常,也一样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如果不能判断灯管问题,先改高压后还黑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E:
一般用外接4根灯管判断起来很方便

网友:
直接换屏测试

网友F:
4根灯管,坏了一根,其他的3根估计也要不行了~,良心的做法是4根全换新~价格报高点。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的功夫,确实可以~

网友G:
3根灯管也能用呀,会影响吗,亮度因该比原来暗吧,现在我也遇见楼主一样的问题,在找灯管换,可我这个是490mm的找了几家都说没有  要么是492mm  要么是487mm的  不知道能通用不,用上又什么影响,俺小白一个,看楼主是经常换灯管了,希望能知道下灯管长度短或长都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找不到一样的是选长一点的好还是短一点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G:
3根灯管也能用呀,会影响吗,亮度因该比原来暗吧,现在我也遇见楼主一样的问题,在找灯管换,可我这个是490 ...

选短的,长的装不进去。

网友:
这个办法也是非常霸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外接4根灯管判断起来很方便

是的,我准备了很多拆机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4根灯管,坏了一根,其他的3根估计也要不行了~,良心的做法是4根全换新~价格报高点。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的功 ...

这个方法也OUT了,直接改LED,亮度很高,还少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3根灯管也能用呀,会影响吗,亮度因该比原来暗吧,现在我也遇见楼主一样的问题,在找灯管换,可我这个是490 ...

直接改LED套件,又能报上价格,还少返修,装起来还快

网友:
大家都一样,大家一起学习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下次再出故障的话,差不多全部要洗白

网友:
能用示波器测试灯管,技术一流!

网友:
66666 示波器还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有时间玩这个是真闲了  最近淡吗?

网友:
杀鸡用了牛刀,不过思路可以

网友:
Led的更实用

网友:
我平时就备一套灯灯管。很快就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接电容不知耐用不?

网友:
换灯管工夫都没有吗  还有灯管1600V你的示波器探头不会过高 烧示波器吗  直接测1600V  示波器怎么没烧了

网友:
直接并2个高压电容,可以一直这样使用吗 ,第一次看到有这种方法维修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