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有一条失灵,

楼主(2016-11-16):
6p触摸有一条失灵,触摸座值都正常,触摸黑的IC跟白的IC都换过,失灵的是图中的笔的这个一条,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没有换屏幕试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是屏坏了   看下触摸排线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是屏坏了   看下触摸排线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是屏坏了

屏换过了,???????

网友:
黑白触摸之间的小电阻有虚焊的,

网友:
你都给挡上了啊  兄弟   屏幕换过了吗

网友:
有 断线  触摸芯片

网友:
换黑触摸是 有没有把M1补一下

网友B:
黑白触摸之间的电容看一下。。。。。。

网友:
4还是4S遇到过。你可以搜一下。好像陀螺仪还是指南针芯片也会引起。当时一直没有搞明为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个手机,黑白触摸,和座子、屏都换了,还是局部不灵

网友:
是不是座子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屏的问题,屏的几率很小很小,是副触摸芯片,通道问题。或者是副触摸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副触摸芯片的通道,或者是副触摸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是在左边差不多一样位置。也是黑、白触摸都处理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白触摸之间的电容看一下。。。。。。

他们之间的电容作用是耦合还是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之间的电容作用是耦合还是滤波?

我上次换黑触摸时把旁边的电容跟电容之间连上了锡,结果就屏幕有一条也没有触摸,把连上的锡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