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开机瞬间掉电, 求助各位保贵意见!

楼主(2016-11-16):
主板型号:GA-P43-ES3G
主板故障:开机瞬间掉电!
维修思路:
第一步:上一张全图!

第二步:上一段故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MTU5ODIxMg==.html?firsttime=1
第三步:打各个对地阻值
1.A14脚对地阻值 217欧姆

2. 24针脚电源 的3.3V对地阻值 293欧姆

3.  5V对地阻值 396欧姆

3.  12V对地阻值 532欧姆

没有对地短路! 强行加电! 14针5V直接对地!

也没有反映!!
希望各位看官给个保贵意思!谢谢!!

网友:
量各供电的MOS管  应该有击穿的

网友:
先测量全板的供电  如果正常  刷BIOS

网友:
供电再查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修过这样主板   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还是保护了。。。

网友:
同意\句容版主观点,查看mos下管有没有坏的,还有电容有没有短路不爆肚的,再对照图纸看待机电压2转电路,还有时钟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电瞬间保护了。

网友:
应该短路保护

网友:
断电瞬间依次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瞬间出来没有,按时序修

网友:
触发掉电后可以再触发么 不能就是电源保护了 有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那个内存槽边上的小八角有问题

网友:
掉电过后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不能的话看看mos管对地阻值

网友:
掉电不能触发!,发现,一个地方对地阻值不对!!全拆了,,电容,电阻,电感,场管!拆了,,还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