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关于苹果6按键不正常外放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6-11-16):
苹果6 umt版
本来是16G升级128级的。
温度掌控的很好,。
升级128g后用了5天出现home按键失灵
然后外放声音也不正常、'。用耳机一切声音正常、
home按键线路也查询了,阻值正常、中间没有断线。
和电源底下的点想通。另外开启信号sdram也有1.7V电压
刚刚开始量3V座子正常应该是1.7V
后来直接就没有电压了。,
电源也换过了,
都无济于事、。
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有时候自动siri控制出现。

网友:
哈哈,I6现在修的多,帮你顶一下,

网友:
umt主板很差劲的,基本不敢下手修

网友A:
UMT主板就是容易出各种问题  而且修好还不稳定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你换硬盘的n时候弄虚基带了

网友C:
UMT板子扩容 至今就搞过一个当时也是一声冷汗 ,总害怕。。。。。但是还没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硬盘的n时候弄虚基带了

弄虚基带也不可能导致这种故障呀!奇怪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MT板子扩容 至今就搞过一个当时也是一声冷汗 ,总害怕。。。。。但是还没见问题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现在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MT主板就是容易出各种问题  而且修好还不稳定 帮你顶一下吧

以前修触摸也没有弄坏、现在出现这个故障真的怕;搞不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现在死的心都有了

呵呵  倒霉事情总是有的  上次一个IPAD 2.4版本主板改序列号,我改了硬盘序列号后 刷机不走滚动条也不报错  很多人说硬盘问题 我买了硬盘 故障已经依旧  干CPU能力没有   最后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  倒霉事情总是有的  上次一个IPAD 2.4版本主板改序列号,我改了硬盘序列号后 刷机不走滚动条也不报 ...

ipad 2 老款你改不了序列号的,只能换硬盘解决 之后系统更新了就把漏洞修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pad 2 老款你改不了序列号的,只能换硬盘解决 之后系统更新了就把漏洞修复了

2.4是新版的,应该可以的,
2.1是老版本的,上次我换过硬盘,听N多大神说不能换,但是我已经换过一个了,前天早上送过来一个报价300走了,在期待下一台机器测试,成功后分享经验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4是新版的,应该可以的,
2.1是老版本的,上次我换过硬盘,听N多大神说不能换,但是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

新款的ipad2 硬盘和ipad4通用的,老款换硬盘可以百分百没问题的,我这边都150解ID了 还能报道300的价格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款的ipad2 硬盘和ipad4通用的,老款换硬盘可以百分百没问题的,我这边都150解ID了 还能报道300的价格真 ...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用的哪个测试架搞的

网友:
UMT板子是个大坑。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们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用的哪个测试架搞的

万隆 米景 艾普 都可以

网友:
老是出现siri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