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6-11-16):
机子正常开机后卡LOGO不动,直接拆开硬盘开机提示无硬盘,以后硬盘坏了,换个测机硬盘开机还是卡LOGO,进BIOS里没见有硬盘和光驱显示,在论坛里查了下各位的维修记录,想问下这种情况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有的说ME程序,我想问下,我在板上只看到一个BIOS  25Q064A程序,ME是那个,不认硬盘是不是BIOS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倒是没碰到过,但不知道供电正常不正常,桥的可能性也很大吧

网友A:
查下供电  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直接刷 不行就查下南桥把

网友B:
BIOS也有可能的,但是桥SATA模块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也有可能的,但是桥SATA模块看下

BIOS已经在论坛里找了刷过,现象依旧,桥重新植株做过不行,又换了个新的桥,结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供电  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直接刷 不行就查下南桥把

硬盘3.3V 5.0V供电都有,BIOS刷过,桥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已经在论坛里找了刷过,现象依旧,桥重新植株做过不行,又换了个新的桥,结果依旧

看桥的SATA的模块供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桥的SATA的模块供电等

SATA_IREF 测得1.5 V是有的,HDD_DET#和BBS_BIT0_R也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