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bios怎么区分,哪个是ec哪个是桥的?

楼主(2016-11-16):
连信号的名字都一样。如何区别呢?

网友:
这是双bios设计吧,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理论上是...

网友:
下面的是桥BIOS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SBA? 应该是桥的!!!可以测量的出把!

网友:
容量大的肯定是桥,小的是EC

网友:
看连接哪个芯片

网友:
信号到EC的是EC BIOS到桥的是桥BIOS

网友:
容量大的是桥,小的是EC

网友:
看大小EC的都是小的

网友:
这几个图,看不出来,,,

网友:
桥的双BIOS吧

网友:
那个SB不就是南桥嘛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双BIOS可以改单的么,有的板子,板号一样,BIOS芯片一样。

网友:
不是有SBA?这么明显

网友:
不看不知道,原来有个sba。

网友:
容量大的是桥的

网友:
这样看还真不如看容量 或者看那个BIOS距离桥近点 就是桥

网友:
估计看板子好区分点吧,一般不会放在一起

网友:
SBA的不是桥吗

网友A:
追第一脚信号看下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机器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以后看来得多注意点。。。

网友:
容量大的是桥的,小的是EC的

网友B:
这个要具体看,一般有的ECBIOS的话供电和桥供电不一样的,EC  bIOS的8脚正常应该是待机3V。有的桥的是二级电压或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追第一脚信号看下去了什么地方。

关键是2个信号的名字都一样。没法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具体看,一般有的ECBIOS的话供电和桥供电不一样的,EC  bIOS的8脚正常应该是待机3V。有的桥的是二级 ...

这个图是不好区分的。。。

网友:
一般看BIOS型号,容量大小。

网友:
桥BIOS容量大。

网友:
看片选电阻

网友:
看位置把  容量也是

网友:
拆下来 读出来 看容量 ecbios容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2个信号的名字都一样。没法追查。。。

看仔细点不一样的。第一脚片选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