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t10n 掉电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灯闪

楼主(2016-11-16):
东芝l750-t10n裸板点亮 掉电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灯闪,再次按开关不加电,电源拔掉后可以上电,还是掉电。刷了下南桥BIOS后加电不显  电流1A用试波器测 过内存了   请教

网友:
掉电保护啦,查下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芝有的人说要用原装电源,你看下开关那里。开完拔掉开关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