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550X外接电源CPU降频

楼主(2016-11-16):
ASUS S550X外接电源CPU降频   只用电池就是正常的。  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就cpu降频     CPU频率只有0.77G没有变化 ,只用电池CPU频率就会1G-2G跳变。这要从哪方面入手维修。

补充内容 (2016-11-24 15:16):
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16-11-24 15:18):
跟BIOS 适配器   电源管理软件都没关系。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有的BIOS里面有个设置好像,好像可以打开。以前修到个DELL的也是类似,还会好卡

网友:
这样的就难修了
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适配器功率是否足够,官网是否有电源管理之类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