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TX850M高负载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6-11-16):
     电源挺高端的,问题是现在不玩游戏,就上上网聊聊天一点事也没有,但是玩游戏就会不定时关机。。。请指教该换那些部位零件,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21 09:44):
论坛有没有修电源的大佬有负载机之类的东西吗???有的回复,电源发你修。。。。。。

网友A:
电脑玩游戏自动关机有两种可能。1是电源功率不够。2是CPU风扇散热不好CPU温度高。如果是显卡问题多半是蓝屏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玩游戏自动关机有两种可能。1是电源功率不够。2是CPU风扇散热不好CPU温度高。如果是显卡问题多半是蓝屏 ...

前天遇到一个同样的故障,小伙淘宝上买的电源,凭经验,我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先把风扇查查,再换个电源试试,有时维修也要通过代换来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遇到一个同样的故障,小伙淘宝上买的电源,凭经验,我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

换电源 试过了吗

网友:
关机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如温度过高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玩游戏自动关机有两种可能。1是电源功率不够。2是CPU风扇散热不好CPU温度高。如果是显卡问题多半是蓝屏 ...

确定了是电源问题,我现在把里面能换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估计是温度有点高了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定了是电源问题,我现在把里面能换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楼主换完电容结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完电容结果如何?.....

经过一晚上的玩游戏测试,故障仍然没有解决!大电容没有换的,找不到450V 560UF的大电容,而且这个电源采用的是单路12V输出,然后DC-DC产生3.3V 5V,无从下手只能下次找到电容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一晚上的玩游戏测试,故障仍然没有解决!大电容没有换的,找不到450V 560UF的大电容,而且这个电源采 ...

楼主传几张电源内部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试并接多一个电源,专供CPU或显卡,再运行游戏,看是否12V单路负载不足

网友:
楼上3楼说的很对,感觉电源功率很大,不致于玩游戏掉电,重点检查电路前级的加速电容(小电容,一般10U/50V)。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若是电源问题可查过流保护部分.

网友(2016-12-21):
论坛有没有修电源的大佬有负载机之类的东西吗???有的回复,电源发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