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9不充电

楼主(2016-11-16):
一台宏基z09接适配器就短路,拆了pq48就可以开机了
  于是翻箱倒柜的照这个aol1413、
真心找不到这个鬼啊
看了aol1412 aol1414 aol1426 全部不是p沟道
  没办法,最后找了个ao4407这个玩意
,现在能开机了,短接了hole14之后充电灯亮了
,但是一直都是0.004的电流,充不进去电,现在测量充电脚电压bat-v是10.5v
没有短接hole14的时候bat-v是5v多一点,拆开电池测量电池的电压是0v的,现在想请教下高手,这个是电池自己锁了呢,还是bat-v电压不够造成的不充电呢、电池标注是11.1,是不是bat-v要高于这个电压才能充电呢?还有,这个ao4407能否代换aol1413呢?

网友:
跪求高手提点下!!!!!!!

网友A:
找的到是P管就能尝试去代换,这个情况要进系统看有没认到电池,认到了有些电池是坏的也会导致充不进电,都是要综合实际所测去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的到是P管就能尝试去代换,这个情况要进系统看有没认到电池,认到了有些电池是坏的也会导致充不进电,都 ...

谢谢你,我进系统看了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单用电池可以触发,但是闪黄灯,应该是电量过低所致!电池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可能是4407这个管子不能代换造成的!准备再找找aol1413!
再次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进系统看了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单用电池可以触发,但是闪黄灯,应该是电量过低 ...

这就是个起到隔离保护作用的,不充电不管他的事啊

网友:
这肯定还是充电电路一片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进系统看了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单用电池可以触发,但是闪黄灯,应该是电量过低 ...

进系统看电池剩下多少%了,能放电不能充电吗

网友:
充电问题不是很好修。按正常思路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看电池剩下多少%了,能放电不能充电吗

电量显示百分之一,充不进去的,

网友:
估计还是4407不能代换那个aol1413,已经订货,回来好了上来和大家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起到隔离保护作用的,不充电不管他的事啊

是pq48,不是pq3

网友:
4407 可以用4435 4835代替的

网友A:
我说的就是那个隔离管PQ48啊- -

网友:
整得太复杂了 随便找个P沟代换椅子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那个隔离管PQ48啊- -

那个pq48的5脚输出的是bat-v,这个图纸显示最后是连接电池的正极的!如果是保护隔离的话拆了应该不能开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pq48的5脚输出的是bat-v,这个图纸显示最后是连接电池的正极的!如果是保护隔离的话拆了应该不能开机 ...

不知道你了我都被你搞蒙蔽了

网友:
这种你看等久一点,电池有的用干了就要充很久,叫做激活

网友:
换EC试试啊

网友:
最后换了aol1413,还是没好,这个pq48不能导通,   pq22不能导通分压,D/C#一直低电平,这个来自ec,我是超级小白,后面就不会了,就和客户说电池可能坏了不能充电了,客户说以前电池就坏了。我就这样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