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 为何换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就炸电源啊

楼主(2016-11-16):
请问大神 为何换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就炸电源啊

吓尿我了啊,想不通哪个电压有那么大威力啊,可以连续炸电源啊。

网友A:
电源管理IC没焊好,是要炸

网友:
换的哪里的ic啊   焊工要加强啊

网友:
换的哪个IC,炸ATX电源
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IC没焊好,是要炸

测得都挺好的啊 蛋疼啊, 技嘉6312的芯片啊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网友:
会炸电源????????????????

网友:
电源本身不好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炸了电源吗, ?

网友:
是不是焊接有问题短路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没焊好,空焊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还会爆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