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突然不开机,刷机报未知错误21

楼主(2016-11-16):
客户的IPHONE5突然不能开机,充电反复白苹果,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机恢复,恢复过程报未知错误21,反复几次不能通过,拆机检查时发现电池松动,测电池电压时发现0-4V跳动,换块电池解决,怀疑电池断线接触不良

网友:
21报错还没见过,只见过29报错  电池的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也会报错???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吗?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第一件报错21的,还是换电池解决的

网友:
电池问题也会报错啊!

网友:
4s 报错21 29都是电池问题五代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收藏了   以后准用的上

网友A:
嗯,刚开始也没有想到是电池问题,这个报错代码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刚开始也没有想到是电池问题,这个报错代码少见

这个不错代码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代码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了

活捉版主一只

网友(2018-02-21):
维修电脑开始转行修手机了呀 不然都快没饭吃啦

网友:
白苹果不断重启的,直接稳压电源开机,基本都是换电池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