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75主板上P4.2.4正常使用,上P4 3.0开机一会就断电

楼主(2016-11-16):
华硕875主板(P4C800)上P4.2.4正常使用,上P4 3.0开机一会就断电或在未进系统之前就断电,这个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A:
可能对它支持的不好吧,,能不能把BIOS更新一下,,找最后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它支持的不好吧,,能不能把BIOS更新一下,,找最后版本的

BIOS已更新最新版本,测试后发现依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已更新最新版本,测试后发现依然是这个问题

那就估计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估计没办法了。

问题是 使用P4 2.8C ,P4 2.4C 都正常,,,这就邪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使用P4 2.8C ,P4 2.4C 都正常,,,这就邪门了。

只能看下VID。

网友:
谢谢 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