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HD2求BIOS!无CPU供电维修,在线等

楼主(2016-11-16):
板子:GA-H61M-HD2
故障:无CPU供电
风扇转一下就不转,没示波器,万用表测量PLL有跳到1.8V,VCCSA有跳到0.9V。CPU_VTT有1V。有点位,95836供电芯片,断开18脚电阻出电压
测量,PWROK1有3V,DRAM_PWRGD有1.5V,25M有0.4V。PROCPWR=CPUPWROK没有0V。不正常。打阻值0.460
   发现是PCH发出一路到了该电路再到CPU。把电容拆了无变化。

还有一路到了Q41,测量G级 待机3V 上电时候为0V。把Q41拆掉上电无变化,换一个,也无变化。测量线路没断线

量了一下BIOS脚位的供电都正常,也试过调换也无变化。
现在刷了一个论坛的BIOS,拆掉副BIOS也无变化,
刷了一个度娘上面的BIOS,副没有装,也无变化。
          向各位大神求助,BIOS,或者思路。。。。今晚搞不定不睡觉!!
     图纸上传不了~点了附件没反应,版主大大可以帮忙添加吗?论坛上面有的

补充内容 (2016-11-19 22:33):
感觉是PCH问题。没代换没解决

网友:
SRTC  RTCVCC   DPWROK都3V APWROK上过2.7V

网友:
这页电压都正常

网友:
检测电压正常。CPU换过。开启也拆了。。没变化

网友A:
今天修过一块没有CPU供电的  是Vcc3-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过一块没有CPU供电的  是Vcc3-Me的问题

可以详细说说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过一块没有CPU供电的  是Vcc3-Me的问题

测了 正常的。PC138

网友:
等大神的答案,

网友:
BIOS刷了官网都不行

网友:
这个BIOS你试下看看

网友:
刷过官网的BIOS了,您的BIOS是官网下载的还是好板备份的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能说一下吗???

网友:
论坛有的 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