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戴尔R270服务器开机一直配置内存

楼主(2016-11-16):
接一台戴尔R270服务器,一开机就出现下图的英文,意思是配置内存,但是就死机了,换了内存也不行,前面板还出现DELL cpu0000 cpu1 internal error (IERR这的英文,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了!谢谢了

网友:
没有人看吗,高手在那里

网友:
几条内存插在上面

网友:
内存有顺序

网友:
是有两个CPU座,只用了一个CPU

网友:
一起有4个内存,,CPU用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