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0I不认USB 3.0 和有线网卡

楼主(2016-11-16):
客户拿一台2220I 本来是掉地上屏坏了,重影,换屏线好, 换玻璃屏和硬盘也坏了,换上做系统,完了不认有线网卡和,USB 3.0,后来刷8M 的BIOSE 好的这里下的,

网友:
这一摔,把BIOS也摔坏了,,,

网友:
这个也有问题,刷BIOS,是不是把BIOS的wlan和3.0给关了

网友:
是不是本来可以不用刷,恢复下BIOS可能会好?

网友:
这摔得够严重的

网友:
BIOS摔坏的很少吧。。

网友:
这个又是换屏,换硬盘。修主板的 楼主应该吃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