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进水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11-16):
主板拆开后,插可调电源,电流0.003,测系统供电没有,先是同事搞了一下,未果。拿到后看了一下,首先系统3.5v没出,先搞它吧,一插电发现弹出一阵火花,位置是一个电容,电流直升5A,这个应该是刚击穿不久的,因为拿到时候上电无电流。打了下公共点阻值为0,习惯性的拆掉该电容,公共点正常了,没怎么走脑子,结合图按照时序查,

16PIN VIN有了,3pin REF有了,13pin en没有,那么问题来了,看了下它的来源就是19v公共点经499k和100k分压得来,查了下板,是499k电阻不见了,499k相连的公共点的焊盘没有了,料板上找一个499k电阻似乎并不容易,心想一般机器充电芯片都会分压出来个3v左右,那样应该有配套电阻,去找了一下,找到一个49k的电阻,就用它了,然后把原来的100k电阻换成10k,10k电阻遍地都是,上了 电阻飞上公共点之后,这个3.1v的开启电压就有了,
上电发现,待机电流直飙0.5A,但是3 5v已经有了,按开机键,能加电到1.1A一会就掉了  没有亮机动作……万用表打了下3 5V电感发现问题 ,5v电感阻值为6欧姆,显然短路,都这样了既然还能加电也是奇迹,焊上烧机头烧5v,发现CPU供电芯片 isl6277烫,就在这时 ,我发现了一处问题:在CPU钽电容正极有一坨废锡直接搭在了CPU固定铁支架上,这样不是CPU供电直接拉到地上去了嘛

无疑这就是CPU供电短路的原因了,去掉这坨之后,再来搞CPU供电,拆掉 6277之后,5v正常了,从料板上找到了6277,换上

此时插电待机0.04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顺利到了2A多,外接测试,亮机

新手发帖,请多关照,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看完

网友A:
修的挺不错的,话说短路了也能出电压吗

网友:
这机器,修的相路很清晰,,,

网友B:
楼主的主板是之前别人搞过了把。丢件还有一坨锡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板是之前别人搞过了把。丢件还有一坨锡

被搞了一小下

网友C:
这样稳定吗  不要返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稳定吗  不要返修就好

没啥不稳定因素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有图有文字,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不错的,话说短路了也能出电压吗

我也是感觉奇了个怪了  一般早都保护了

网友:
又学到了  谢谢

网友:
万能的烧鸡法,师傅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准确.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貌似不好焊接

网友D:
楼主技术不赖啊 他这个是拿给别人修没修好 还高了点故障 到你手里给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赖啊 他这个是拿给别人修没修好 还高了点故障 到你手里给修好了吧

是无意中造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