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显卡怎么剔黑胶

楼主(2016-11-16):
大神,帮帮忙啊1

网友:
温度要够呀,、

网友:
100多度  让后用尖的东西挑

网友:
风枪吹,一会就可以弄下

网友:
温度跑到6段,把边上的显存包好,用BGA压2次在取,这样的话黑胶都被高温给烤脆了,所以不会掉电

网友:
保证加热时的温度足以使焊锡熔化,,

网友:
这个黑胶没办法直接剔,到温度直接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