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 刷机报错9 PP1V1_CPU电压0.88正常吗?

楼主(2016-11-16):
5S客户在线升级挂了,刷机报9错误,pp1v1_cpu电压只有0.88正常吗?其他的几路电压正常。硬盘3.0V与1.8V也有。CPU问题还是硬盘问题。新手请指导谢谢。

网友A:
9是CPU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是CPU和硬盘的问题。

谢谢谢谢。那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C:
9一般硬盘供电,多刷两次试试  或者重装硬盘

网友:
PP1V1正常电压是1.1v。只有0.88v很可能就是CPU缺少供电。先检查这一路相关的电容看看。

网友D:
我也来学习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学习学习下

这里是严管版块那个"学习"之类的词语都属于灌水词语,注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那应该是CPU问题。

如有不明白,欢迎追问。

网友:
今天把硬盘重值了一下,还是不行。换个硬盘可以正常刷机。但不能激活。明天找人写个序列码。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有不明白,欢迎追问。

今天换了个硬盘可以刷机了。但不能激活。明天找人写下序列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9一般硬盘供电,多刷两次试试  或者重装硬盘

今天换了个硬盘可以正常刷机了。谢谢你。明天找个写个序列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换了个硬盘可以刷机了。但不能激活。明天找人写下序列码。谢谢你

不用客气,以后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
我遇到了,用疯抢吹下cpu盖子就可以刷过,用用又坏了,应该是盖子要重装,给顾客报价嫌贵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