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V1511 REV 3.1 机械师

楼主(2016-11-16):
机械师   NFSV1511 REV 3.1   迅维首发亮机BIOS
附带机器图片 NFSV1511 MB

网友:
你好,EC,3.1的有吗?

网友(2018-10-21):
下下来。试试。。。现在上电无显

网友:
刷过了  跟之前的一样 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试过了  可以亮机的   开机无延时  刚刚是没有装散热器的缘故  现在OK了

网友(2021-09-11):
型号:F117-F2
配置:15.6寸,i7-6700HQ,8G,GTX960M,主板板号:NFSV1523
BIOS/EC/ME版本:BIOS:N.1.06,EC:2.09.03,ME:11.0.0.1202
故障现象:不定时,随机性死机。
此机型不定时随机性死机属于通病故障点,大多数原因是主板主供电或CPU供电所引起,在CPU供电设计中有一电容空焊位置,增焊钽电容330uF,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