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500 LA-9631P点位图

楼主(2016-11-16):
接入电流表,电流0.22,PU401发烫!刚开始以为是它坏了,买了一个回来装上去 故障依旧!重新测,PU401短路,现在想找PC414,可是板上没标识 找不到!哪位大神有这个点位呀,分享一份咯!万分感谢

网友:
PU401的第五脚短路

网友A:
这个只有电路图,点位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电路图,点位找不到

没有点位真的又找不到那个电容,板上又没有标识!

网友:
这个不用点位了,不是电容问题,是EC短路!可是现在把EC买回来换上去,电流到0.8 不跑码!除了集显供电,所有的供电、复位都正常出来了!BIOS也刷过了5/6个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