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进口菊水35V10A 数显可调电源 成色好 650块钱

楼主(2016-11-16):
不懂什么是菊水电源的,我没办法科普,不是我说吹牛的话,懂货的当然懂,不懂的只能告诉你,他的机器算是汽车中的宝马奔驰。当然全新没人会购买,要差不多小一万。 好比山寨台式机电源遇到 原装进口发烧电源一个道理。机器带OPV  电压过压保护,再也不怕国产机器电位器故障突然飚升电压烧坏笔记本。对比下某国产全新30V 5A可调,某香港龙什么的。。。。
如果一定要买国产机器,建议北京大华,南京爱德克斯,浙江求精,浙江中策,苏州固纬。这些都可以。
最后2台,卖定离手,,,,成色算很好的。比之前的虽然贵几十,但是外观好很多很多,  650一台,无修,正常使用,  已经无损跳了变压器的,现在输入220V 。  机器旋钮不是原装。。。本身PAN系列是没有旋钮的,原厂出来只有保护盖,保护盖是不能旋转的, 可以见下面原厂说明书。。。
   机器不包精度,  成色算非常好的,先来先挑。没有了,就最后的2台,最好深圳可以自取,深圳福田科学馆这边,电话15999515004,,,,,

网友:
日本货好是好,可是他们的可调电源不是专门用来修笔记本的,我在日本这边买了一个,说实在的没有国内的好用,当然做工上是要比国内的好。

网友A:
我感觉国产的电源也能凑合用啊,只要把电位器换成线绕的,出现跳电压的概率基本也是没有的

网友B:
抵制日货 ,我要国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国产的电源也能凑合用啊,只要把电位器换成线绕的,出现跳电压的概率基本也是没有的

国产可调电源根本不是电位器引起电压飙升,是散热器不够,功率管烧了才会直接飚到45V。非要选择国产,建议北京大华。浙江求精,中策,南京爱德克斯,苏州固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抵制日货 ,我要国产的

国产建议,北京大华,浙江求精 中策,南京爱德克斯。苏州固纬,

网友D:
显示是几位呢,3位还是4位呢? 如果以后坏了,零配件能找到吗 能有修好的机会吗,

网友:
型号是PAN35-10A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是几位呢,3位还是4位呢? 如果以后坏了,零配件能找到吗 能有修好的机会吗,

三位显示,这东西没见过有坏的 日本鬼子这个机器是设计的7*24小时的。变压器的线性机器最皮实耐用。,如果真坏了,配件都是通用件,有什么找不到的呢,型号PAN35-10

网友:
楼主加一下我QQ     有意!   65796989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产可调电源根本不是电位器引起电压飙升,是散热器不够,功率管烧了才会直接飚到45V。非要选择国产,建 ...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不过过长一般电位器坏的最快吧,遇到几台都是这样的,散热问题确实国产的做工不好,这点是硬伤,只能自己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不过过长一般电位器坏的最快吧,遇到几台都是这样的,散热问题确实国产的做工不好, ...

国产一般没有OPV保护,要就一下高压输出,国产几百块的电源质量就那样,要好国产1千以上稍微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