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成显卡开机不显示求解

楼主(2016-11-17):
电流上到0.41  所有电压都有,PCI 和CPU复位都有了,怎么电流那么小呀,还有CPU根本不怎么发热,按道理讲,CPU应该发烫了呀,真不知何解,求大侠帮忙了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试 测测各处小电压和pg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不解,内存坏了,测量内存没有短路,内存的供电电压也来了,

网友: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吧。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跑代码的,插代码卡看看

网友:
集成的电流小,查下 PLC 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不解,内存坏了,测量内存没有短路,内存的供电电压也来了,

这个CPU复位都出来了,肯定先换CPU和内存试机啊

网友:
干桥试试 呢

网友:
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说明你的催、

网友:
说明你的cpu没有正常工作撒,查查cpu的各路供电

网友:
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是要查CPU这块

网友:
主要还是要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好说呀………………

网友:
CPU供电上来,cpu一定会发热的吧。不发热还是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