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网卡是RT8106E,更换网卡后MAC地址全为0,求解?

楼主(2016-11-17):
DELL 5547板号LA-B012P rev1.0,网卡RT8106E烧了,更换新的后能认到网卡,但MAC全为0(相当于无物理地址,自然能连接但不能上网)。

系统重装过,BIOS刷过(淘宝10元工厂也买过)都不行,听说个别网卡旁边有个小BIOS芯片储存MAC地址,可我也图纸中也没发现有这么个芯片。我觉得MAC地址应该是保存在网卡上了,需要刷写MAC地址。
问题是MAC地址如何刷写,请教?
感谢!

另看到其他型号网卡比如:RTL8105,纯DOS下命令指向是那个文件(见下图),非常感谢!

网友:
无人解答,没有人遇到过, 新的网卡应该不会这么巧是坏的吧。

网友:
再更换多一个试试喽

网友:
须要回写MAC的,现在基本上新型网卡更换后要回写MAC

网友:
不至于吧,你这种应该是换上去那个是坏的吧,要想刷写进去需要专业的设备才可以的哦

网友:
摆渡里有刷MAC的程序,搜一下好多

网友:
是不是换的有问题啊 没见到过写MAC的

网友:
随便写个 就可以用

网友:
网卡每一个MAC好像都不一样的。怎么写我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