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3片技嘉的板两片770和一片870

楼主(2016-11-17):
第一片板:技嘉GA-MA770T-D3L不触发
跑了下开线时序,
1.开关针5V
2.触碰开关针IO106脚有5-0-5跳变
3.103脚有3-0-3跳变至南桥
4.102脚有3-0-3跳变南桥给IO的开启信号(我这个信号不好量第一次触发时好像有那一下在触发就没有了要断电后第一下才有那么一点点,有时这个电压还闪着的,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5.107脚从5V接低到0
量到这里大家就知道哪里问题了,飞了跟线到电源的PSON,在触发上电亮机,此板修复。

第二片板:技嘉GA-MA770T-UD3P不跑码
直接上电可以开机,测电压。内存1.5V   VDDA 2.5v CPU1.09v 桥供电 总线 时钟 复位等电压都有。诊断卡复位灯隔几秒一闪一闪的。{CPU电压1.09没跑码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跑码后电压在1.4V}
网上好多说232拆了就好了,我拆下通电果然跑码了,嘿嘿钱到的了

第三片板:技嘉GA-MA870T-UD3P不跑码
也是可以触发上电不跑码,接上面的套路查了下,跟上面一样,电压、复位、时钟、什么的都是正常。诊断卡复位灯也是隔几秒一闪一闪的。
这块板我也拆了232但是还是不行。
接着查了下电源好信号发现问题了看图:

电源好信号(CPU_PWRGD)没有电压。查下Q309 G极只有0.13V  D极有3V输出(正常时Q309 G极要有0.6V电压以上才能使管子导通拉低D极从而使Q310Q355截止产生电源好信号1.5v的电压)
那问题就出来Q309G极信号来源,看图这个信号是从南桥过来的,难不成南桥坏了,还是过来的信号断线了,想到这里就从上拉电阻R2756直接短接使Q309导通,在量CPU_PWRGD信号1.5V电压出来了,但还是不跑码,这下没法子了,在恢复上接电阻Q2756后又通电测试了几遍在触发后无意中用表笔去碰南桥晶振,哎~板子跑码了(我笑了)难道晶振坏了,嗯马上关掉电源先加焊了下晶振无果,后更换了一个晶振通电顺利跑码亮机,此板修复成功.

网友:
修的不错啊!祝生意兴隆.

网友A:
修的好,三更半夜的还在工作,但第二个板子的232电阳能说下部位号是多少吗。

网友:
232坏了,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原理上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问下楼主,232是什么,是排阻呢还是板上232的位置号元件。还有最后一个板是不跑码的,最后结果是晶振坏,晶振坏的话不是会不触发的吗

网友:
拜读过您的很多大作 先生是不是姓郭。您在91修上的贴是我的启蒙

网友:
晶振遇的太少了,楼主技术好,效率高

网友:
不错不错,,有次秀一个掉电的板子,,测电压的时候点到晶振就不掉了,,纯属运气。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复位一闪一闪 技嘉的都是先拆232 从来没有像楼主具体的测量

网友:
学习了,缺下载分啊

网友C:
楼主232是75232串口芯片么

网友:
赚钱啦,赚钱啦

网友:
你们说的232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旁边是8脚小芯片

网友:
基础很重要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232是什么,是排阻呢还是板上232的位置号元件。还有最后一个板是不跑码的,最后结果是晶振坏,晶 ...

232是COM串口心片,以前很多设备用232通讯的,现在都是USB的天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老司机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确实可能是外设导至的不过  不过现在貌似少了

网友:
这个CPU-PG是什么信号。。断开了,还是没这个信号啊

网友:
有实物图就好了

网友:
是技加板通病串口IC

网友:
主楼技术很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看了你对台板很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好,三更半夜的还在工作,但第二个板子的232电阳能说下部位号是多少吗。

232是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232是75232串口芯片么

是的————————————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都喜欢先拆75232

网友:
显卡没修道过。。。。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我台式机还是小白

网友:
以前遇到过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板子,原来是232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纯属运气

网友:
思路明确  条理清晰  厉害

网友:
学习中  自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过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技术好

网友:
真是学无止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