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触摸板小红帽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6-11-17):
收到一台E420笔记本,家主因触摸板和小红帽不能用一直用的外接鼠标,收到后看是XP系统,就用USB-HDD做了个原装联想系统,做系统过程中小红帽和触摸板神奇的又正常了,一阵欣喜,捡了个便宜,做完后进WIN7一看,又失灵了,能检测到,打不上驱动,刷了BIOS无解,把网上的驱动打了个遍,有的打不上,有的打上显示感叹号,有的显示正常也不能使用,心想完了,要动硬件了,拆机,把键盘后小红帽排线拿掉,触摸板排线也拿掉清理了下,只装触摸板排线,开机居然能用,说明是键盘引起的,把键盘排线和小红帽排线处理干净,装机一试,一切正常,试机很久,没出现故障,至此结束

网友:
哦,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多谢分享

网友:
键盘会引起好多故障的,,不触发,,卡顿,,乱跳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 啊

网友:
是排线松了把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就是排线松了,

网友:
一般人还不用那个红帽

网友:
这问题也是会出现的

网友:
第一步装原装系统有反应把楼主给误导了

网友:
这种接触不好、遇到的真心少 内存接触不好倒是很多

网友:
可能时间久了进灰了 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一起键盘引发祸端

网友:
幸运的维修   如此通病最好加个阅读权限

网友:
这是算通病吗?SL400 以后 很多 THINK 机型 小红点 触摸板 坏一个 都用不了的 吧

网友:
当年T43的上下 触摸板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为毛做系统过程能用

网友:
排线松动???

网友:
小红帽的那个线很坑啊,躲在键盘底下

网友:
接触不良,遇到类似的问题先拆键盘,再试触摸板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