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7):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不开机等故障

  【故障1】: 无前后摄像,无闪光

  【故障2】:在拨号界面按*#06#无串号,查看关于本机调制解调一栏为空

  【故障3】:无指南针功能

  【维修过程】:

  机器拿过来时故障为不开机,电流定70左右,在检测时发现表笔触碰到电源芯片,机器会有重启现象,换电源芯片,换后不定电流,还是反复重启。

  接下来利用刷机来定位故障,重启也可能是系统问题,刷机一路顺利通过,开机进系统检测各项功能。

  故障1:无前后摄像同时也无闪光灯,怀疑没2.85V供电,2.85V由芯片U210的A2脚输出,首先测元件FL43的对地二极体值,发现两端均为无穷大,测量FL43本体也没坏。所以断定为U210损坏或空焊。

  由于芯片较小,不太方便焊接,所以直接飞线,把硬盘的3V供电借过来,如下图所示,再进系统测试,发现前后摄像及闪光灯恢复正常。

图1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故障2:没基带的故障,检查发现基带的屏蔽罩没动过,发现码片四周的胶没有了,怀疑为码片问题。所以拆下码片,读取内部程序,在保存的时候提示不完整,换另一个编程器将码片程序读出。

图2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换了一个码片,将读出来的程序写进新的码片。

图3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装机测试基带恢复正常,插卡测试,打电话一切正常。

  故障3: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指南针芯片有一个缺口,直接更换指南针芯片,指南针功能也恢复正常。

图4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二修机,,,技术没得说。。。

网友A:
基地不是不接二修机了吗

网友:
强, 技术牛人 其他的就不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地不是不接二修机了吗

是接二修机,不接二修机以上的三修,四修等机器

网友:
二修机一般掉点,飞线,cpu的故障占多数

网友C:
如果我没理解错刷完机再修码片。基地太强大了,基带坏了,也可以顺利测机。跪求无基带可以顺利刷机的方法!!!!!!

网友:
怎么感觉哥你遇神杀神,遇魔杀魔的。。真的很佩服。。。小弟一直在看你发的帖子

网友:
问题真多  大师用的什么编程器专门修苹果用的?

网友(2017-01-29):
引用 网友B:
是接二修机,不接二修机以上的三修,四修等机器

三修四修,这差不多都已经是快修报废了吧。即便修好,又不见得稳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理解错刷完机再修码片。基地太强大了,基带坏了,也可以顺利测机。跪求无基带可以顺利刷机的方法! ...

对他说i的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啊。楼主解释下呢

网友:
二修机啊,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他说i的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啊。楼主解释下呢

我也想知道,虽然我完全不懂。

网友:
都是精修好贴子

网友:
漂亮,学技术看【迅维】,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接线不会干扰信号吗?

网友:
二 修机都 是技术好的大神们修好了

网友(2016-11-17):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不开机等故障

  【故障1】: 无前后摄像,无闪光

  【故障2】:在拨号界面按*#06#无串号,查看关于本机调制解调一栏为空

  【故障3】:无指南针功能

  【维修过程】:

  机器拿过来时故障为不开机,电流定70左右,在检测时发现表笔触碰到电源芯片,机器会有重启现象,换电源芯片,换后不定电流,还是反复重启。

  接下来利用刷机来定位故障,重启也可能是系统问题,刷机一路顺利通过,开机进系统检测各项功能。

  故障1:无前后摄像同时也无闪光灯,怀疑没2.85V供电,2.85V由芯片U210的A2脚输出,首先测元件FL43的对地二极体值,发现两端均为无穷大,测量FL43本体也没坏。所以断定为U210损坏或空焊。

  由于芯片较小,不太方便焊接,所以直接飞线,把硬盘的3V供电借过来,如下图所示,再进系统测试,发现前后摄像及闪光灯恢复正常。

图1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故障2:没基带的故障,检查发现基带的屏蔽罩没动过,发现码片四周的胶没有了,怀疑为码片问题。所以拆下码片,读取内部程序,在保存的时候提示不完整,换另一个编程器将码片程序读出。

图2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换了一个码片,将读出来的程序写进新的码片。

图3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装机测试基带恢复正常,插卡测试,打电话一切正常。

  故障3: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指南针芯片有一个缺口,直接更换指南针芯片,指南针功能也恢复正常。

图4 iPhone5s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