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6-11-17):
GA-H61M-DS2  技嘉H61主板  各大电压正常    上电跑马3下重启   上电掉电上电掉电

网友:
刷BIOS  基本就好了

网友:
BIOS坏了。。很多故障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测下各个供电正常不,刷下BIOS

网友:
刷好了吗?

网友:
bios , cpu_vtt, VCC1_05_PCH, VCC1_8_PCH....

网友:
基本上这块主板都是通病

网友:
H61及以上的板子很多类似的问题,有BIOS坏的,有供电问题的,有USB不正常的

网友:
试过短接  跳线 冒  10秒  好的   ,前提是副BIOS 没有坏情况下。

网友:
对换BIOS吧,不行的话看下内存电压

网友:
我有个触发掉电的 瞬间有内存 桥供电 就是没CPU供电 现在打算刷个bios  bios对调也不行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时序吧

网友:
内存没有认到也会这样!

网友:
刷BIOS基本上能好

网友:
供电正常,刷了BIOS还不行,再查其它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我的是没有CPU 的电压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有时还亮呢 ?bios 对调 也不行,还是无限重启

网友:
这板子,这种问题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