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GA1155(2代CPU以后)的板子

楼主(2016-11-17):
1、1155以后的板子是否CPU要参与触发?
2、为什么好多板子我都找不到14.318的晶振,找不到晶振我就很难判断是否有时钟芯片,不知道哪个是时钟芯片
3、我是刚出道的菜鸟,遇到两片PCI A15有复位,B16有1.6时钟的电压的板子,有CPU供电,刷了很多BIOS就是不跑码,CPU有PWRGOOD,内存CPU等都是好的,而且试了很多种防止兼容问题,不跑码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A:
1,是否需要CPU看主板设计,1155的CPU座子有个SKTOCC#信号,有CPU参与触发的板子,这个引进一般直接到IO芯片,并且设计成高电平,如果有CPU插入,那么这个信号会被CPU自身拉底成地电平信号,那么IO就会认为有CPU插入。进而影响开机。
2,6系列的PCH,内部集成时钟模块,时钟模块的基础晶振是外置25M晶振,当桥核心供电和负载供电都正常之后,同时接受到来自IO的APWROK信号,并且读取BIOS,那么桥芯片会发出板子上各个设备需要的时钟信号。
3,信号很多,电压也有很多,信号偏弱和电压偏低点,DMI总线通讯不正常等等,都会导致你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B:
有的1155的板子CPU有参与,有的没有具体看主板设计,你说的14.318 没有,是因为1155 也就是6系列 开始时钟芯片集成在桥PCH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1155的板子CPU有参与,有的没有具体看主板设计,你说的14.318 没有,是因为1155 也就是6系列 开始时钟 ...

那基础频率是32.768K提供的吗?假如是的话,也就是说32.768K有问题也会导致没有时钟?还有32.768K想要倍频到100M,那得拉多少倍的倍频啊,从K到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否需要CPU看主板设计,1155的CPU座子有个SKTOCC#信号,有CPU参与触发的板子,这个引进一般直接到IO芯 ...

看样子我要自学示波器了

网友C:
6系列往上的板子不插CPU是不能触发的  有CPU插入检测信号  时钟 芯片都集成在桥里了   供电正常 后  桥收到PWROK信号后 桥发出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6系列往上的板子不插CPU是不能触发的  有CPU插入检测信号  时钟 芯片都集成在桥里了   供电正常 后  桥收到 ...

我之前也是猜测,现在经过各位大神的指点,心里有数了

网友:
看板子设计,IO脚位上有个信号连座子的。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精彩分析

网友:
U座上的SLOT检测信号,早几代板子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