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ISK 笔记本4代内存,和BIOS

楼主(2016-11-17):
联想笔记本 14ISK,板号为SUPERX 5B   第一次修到这样的内存机器
如图:内存为pc4-2133p  4G大小
    l;六代CPU

W25Q64_20161117_版号SUPERX

网友A:
你说有通病  加个权限上去 说出来一下呗  楼主 呵呵

网友:
碰到了一定联系你

网友B:
说些不说些看你发这个贴有什么意义呢,遇到什么奇怪的问题既然想分享就说

网友C: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意思是离开你没人修好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意思是离开你没人修好这个机器?

不会说话不要评论好吧, 我说有可能是  第一次修这机器 又不是修了很多台,我说错了你们又扔搬砖了,道理一样的 ,不要随意的评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些不说些看你发这个贴有什么意义呢,遇到什么奇怪的问题既然想分享就说

我说有可能是  第一次修这机器 又不是修了很多台,我说错了你们又扔搬砖了,道理一样的 。 碰到第二台以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通病  加个权限上去 说出来一下呗  楼主 呵呵

我说有可能是, 因为第一次修这机器,不敢断言一定是,遇到第二台才能确定下来。

网友D(2016-12-22):
这款机器挺新。 刚碰到一台。 进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挺新。 刚碰到一台。 进水的。

怎么样 有我遇到这类似问题吗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遇到过。像蓝天代工。不知道EC什么型号。

网友:
把腐蚀处理完了。 通电。和你的现象差不多。B+电压。忽高忽低。找不到故障点。 能告诉一下吗?谢谢。QQ857180632   微信1325553317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 有我遇到这类似问题吗

b+忽高忽低。不稳

网友:
收藏了,目前还没遇到过这机器

网友D:
街上电池 。B+电压不波动了。待机完全正常。触发,显示正常。 看样此款机器和苹果的一样。必须的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街上电池 。B+电压不波动了。待机完全正常。触发,显示正常。 看样此款机器和苹果的一样。必须的接电池

哈哈 不错不错,看来真是这样了

网友:
兄弟,刚好有一台B+拉低的,咱们交流交流吧

网友(2017-11-23):
请问联想14ISK SUPERX 5B你遇到的那个疑似通病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
亲,我现在的故障是不过隔离,4PIN ACDRV有3-8V输出,不稳定,B+无电压,是不是和你的故障一样,有空帮忙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 有我遇到这类似问题吗

现在手里有一台。隔离不过,电压跳变。

能说下问题吗。

网友:
是隔离管问题吧。 软击穿。。。。。

网友:
我也说遇到这台机子  B+总是可以不稳定要怎么处理   说出来听我微信619923341

网友:
我电池也是接上了  B+还是乱跳

网友(2018-07-01):
有  联想  SUPERX 5B VC 图纸吗 ?

网友:
我手里这个机器也是 不接电池插适配器 公共点都没有,换了个新电池 一起接上就有,不知道这个机器电路设计得必须上电池啊

网友F(2018-08-17):
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是换新电池   这款电池一百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是换新电池   这款电池一百多吧

不是电池 问题

网友:
我已经修出来了  是待机电感旁边一个电容问题    摘掉开机点亮

网友G(2018-09-27):
今天修了个 插电无待机电流 B+3V多跳变 是隔离上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了个 插电无待机电流 B+3V多跳变 是隔离上管坏

捡钱了

网友:
楼主我的是主供电出来了、 好像过了保护隔离了 ?但是无待机

网友(2019-01-17):
我遇到一台 B点电流拉低了   感觉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2019-04-25):
兄弟,我手上刚好有一台 电池能开机,适配开不了

网友(2019-08-03):
碰到一天不显示,拆开单插电源不开机,插上电池可以触发,但是还是跑马不显示,BIOS刷过,也是不显示

网友(2020-05-24):
手上有一台板号Super X 5B VC单用电保护隔离不过,插电池就B+正常。能充电就可以开机,能开一会死机就开不了了,在拔插有时候又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