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QL SE不开机

楼主(2016-11-17):
修到一台华硕P5QL SE主板开不了机,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cpu电压为0v,拆下主板裸板触发不跑码,RST复位灯长亮,之前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二极管排阻好了,第二天有不行了,不稳定,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个破板子 就爱出这个问题 最后我直接拿来当料板了 不修了

网友:
这种板子好多,基本上没有修的价值了,二代的内存都淘汰了

网友:
那应该是通病吧,有查出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华硕的好几个板子都有这问题   应该是CPU周围的元件有不良的了  你加焊一下热到了

网友:
更换全版822  472排阻

网友:
CPU电源管理换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