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3SL不开机小不点维修

楼主(2016-11-17):
     机器:华硕
     板号:N43SL
     故障:不开机
     维修: 说到不开机想必一些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我在这也就不重复说明了,总之条件都有EC和桥也搞了一下,然并卵。无意间下载了个时序看看会不会有哪一步出错了或者是漏掉了什么东西没查, 在这里我忽略了第8步SUS_pwrgd 点位图可以看出3VSUS是待机电压,而后的SUS_pwrgd却不稳定,遂马上换个排阻搞定。

网友:
ASUS的排阻 基本是通病了  加分

网友:
华硕太多徘阻问题了

网友:
SUSPG有问题,EC 67脚吧。

网友(2018-10-18):
ASUS排阻原來品質都不太好,一直都沒注意ASUS用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