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

楼主(2016-11-17):
北桥 虚汗,  修好以后一切正常 就是  一直 5声报警, 电池   小电池   原装适配器。, 什么的都试过了  不行,

网友:
亮机正常 持续报警? 遇到过 北桥问题 ……

网友:
DELL电池没有供电就会亮机叫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修的多,也换过显卡的,正常显示么?进系统后还叫?

网友:
时间如果调的正确的话,直接查RTC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