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红屏 刷机报错4014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7):
iPhone6红屏 刷机报错4014维修案例

  机型:iPhone6

  故障:红屏,刷机报错4014。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客户描述是不开机。拿到机器后,先测手机的开机电流,电流定在80mA ,80mA电流一般是DFU模式、I2C总线出问题才会有的电流,根据维修经验,一般定80mA的维修思路是先刷机,刷机后出现报错4014,紧接着手机红屏。如图: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2

  刷机报错4014一般是由硬盘、逻辑码片、CPU引起的。通过测R0316和R0317的阻值可以判断逻辑码片到CPU之间是否断线,正常阻值490,不正常时则为750,通过测量,逻辑码片正常,下一步测量硬盘。

  拆下硬盘并测量硬盘底脚阻值和电压: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3

  通过测量发现,硬盘的D6脚,E3和E1脚电压都实测为0.7V,正常电压应该为1.8V,很显然硬盘和CPU通路有问题。接下来查看这几个点到CPU的去向。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4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5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6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这几个点都分别直通CPU的AN13脚、AR23脚、AR9脚。

  接下来修硬盘。首先拆下CPU的焊盘和CPU上下层。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7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8

  处理好之后的上层和中层。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9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0

  安装下层CPU。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1

  安装好的下层CPU。安装好之后先看看下层安装是否有问题,然后再安装上层。加电测试,电流定80mA,说明安装没问题,接下来安装上层。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2

  安装好上层之后,再一次加电测试,电流还是定80mA,所以上层安装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把之前拆下的硬盘装上。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3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4

  安装好之后,我们连电脑刷机。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5

iPhone6红屏刷机报错4014维修 图16

  到此,iPhone6红屏报错4014的手机修复完成,维修结束!

网友:
越来越佩服修手机的了  感觉很强大

网友:
看的我只有佩服了。

网友:
这是空焊造成的?打值应该能看出来吧!

网友:
遇到红蓝屏的直接退   没有修好过

网友:
这技术.佩服..........

网友:
经典案例,应该加分,值得围观

网友:
这个没掉点吗?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A:
cpu一般人搞不了 高手

网友:
虚焊  不是有接骨神器 啥的吗?

网友:
感觉手机比笔记本复杂 现在想学着修手机了

网友:
序列号   不适用   不是版本识别问题?给刷机?

网友:
能搞cpu的这点故障一般就修好了

网友:
CPU引脚虚焊导致?

网友:
这都 能修好太牛了,不过也要发很时间 与精力哦

网友:
加分了 完美重植Cpu   需要经验和手工

网友:
good for sharing this can i kenow how to replace screen

网友:
CPU漏铜这样厉害 都能搞好 佩服啊

网友:
太厉害了。。手工很强大。。真羡慕手工这么强大的人。

网友:
技术过硬,大赞!!

网友:
还以为要从CPU下面飞几根线出来呢,原来重装一下就好了啊?装之前是否要测一下那个点到硬盘之间的通断?

网友B:
原来cpu空焊了。这手工要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cpu空焊了。这手工要好才行

能把苹果手机的cpu搞下来再焊上去开机正常的都是手工高手

网友:
这个CPU听说是最难换的。。

网友C:
CPU头疼  眼都看花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一流。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一般人搞不了 高手

这个要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头疼  眼都看花了

观看焊点最好是使用显微镜

网友:
cpu不敢下手啊

网友:
这才是高手,CPU拆装一直都不敢尝试

网友:
太强大了,看到做CPU了,就是不知道过程怎么样

网友:
这手工真是让人佩服  啊     我这干个触摸芯片都不行呢

网友:
我也去学修手机了

网友:
谢谢提供,给我们维修带来帮助!!

网友:
装一层CPU时,硬盘的电路阻值正常了吗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加分的,好帖,太棒棒了

网友:
收价也是 5 600 吧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个 6SP 就是红屏重启 报错 4013 还不敢下手

网友:
服 你的技术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高手真多,这单收费多少,我们也参考下

网友(2017-12-09):
怎么这几天大部分6都是CPU问题寿命到了么

网友:
现在越来越佩服修手机的 现在修手机比修电脑赚钱多了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有一个手机,差不多的问题,一直没动手,因为不想动 CPU,看样子是要动了

网友:
是虚焊吗?又说修硬盘???????????????

网友:
上层也是80???这个貌似不对吧

网友:
有这样好的手工是不是都可以硬解ID了哦

网友:
80毫安是正常的电流吗,装之前不也是80毫安吗

网友:
是虚焊吗?

网友(2018-04-19):
不知道修成这样的手机还能用吗?还是轻轻摔下又坏了

网友:
楼主手工真的很棒啊!!!说干CPU就干,干了就成功!!!佩服!!!!!!!!

网友:
修手机  手工是关机啊。。。。。。。。。。。。。。

网友:
能搞CPU的人都厉害,反正我是搞不了的

网友:
你说很显然硬盘和CPU通路有问题。接下来查看这几个点到CPU的去向。    具体的,没看到飞线

网友:
楼主厉害的不行不行的,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我一拆稳坏了呵呵,还是大神厉害,

网友:
感觉楼主好强大,遇到CPU问题我一般不修

网友:
看起来行云流水,佩服佩服。。。。。。。。。。。。。。

网友(2018-06-06):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回复还有字符限制啊,要求30个

网友:
手工很好了,能动CPU的一般可以算师傅了

网友:
CPU一听到这头到大,表示手工不过关搞不定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我要多久才能有这么历害的技术啊

网友:
感觉楼主很顺利的样子,其实是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的结果。

网友:
IPAD5刷机4014 ,红屏。到现在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