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Z780

楼主(2016-11-17):
刚开始是暗屏 测了是灯管的问题 换了灯管之后   屏亮一下黑一下  一直无限循环  ! 怎么搞?

网友A:
拆开会看到里面怀孕了

朱小伟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会看到里面怀孕了

..  什么怀孕   鼓包吗?   并没有诶!

网友B:
灯管焊接完好吗?是全部换的还是只换了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焊接完好吗?是全部换的还是只换了一根

全部换的   试好了才装的

网友C:
换完灯管试过没问题才装得?   没装好吧

网友:
电源也有问题

网友D:
大多是电源带负载差造成的。

网友E:
这个电源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完灯管试过没问题才装得?   没装好吧

装完还试过的  嘿嘿 !

网友:
暂时还没有发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可能还有问题

没发现  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多是电源带负载差造成的。

该怎么弄 电源板 也正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该怎么弄 电源板 也正常呢

估计是不正常,你找个好电源板代换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先去保护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不正常,你找个好电源板代换试试。

像是高压板 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先在板子上外接好的灯管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再亮一下灭,再确定一下灯管。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太多问题的的

网友G:
一般都是不平衡,,保护了

网友H:
暗的时候指示灯还是正常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暗的时候指示灯还是正常的吗、、

是 正常的   先去个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不平衡,,保护了

看着很像  不确定

网友I:
暗的时候指示灯还是正常?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J:
试试看不用电源板   直接改个高压?

网友:
但是 又没发现 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没发现  各个电压都正常

空载电压正常不能说明电源板就是好的,要接其他负载看是否正常

如果换了灯管不行,看是否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暗的时候指示灯还是正常?

恩恩  现在故障变了   现在是暗屏了   灯管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空载电压正常不能说明电源板就是好的,要接其他负载看是否正常

如果换了灯管不行,看是否是高压部分问 ...

现在是暗屏了   灯管没问题

网友L:
灯管没有组装好吧,绝缘没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试看不用电源板   直接改个高压?

只能改高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是暗屏了   灯管没问题

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灯管没有组装好吧,绝缘没作好.

我感觉也是他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也是他没装好

我确定  装好了的   拆开看了几次    4根灯管电流一样

网友L:
装的时候是否打铁了?或灯管引线用热缩管处理吗?

网友M: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接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N:
电源大电容顺便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O:
电源板带不动也有可能

网友P:
你找个代用高压,先测试下灯管,你说的这种应该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你量下12V和5V输出正常不,一般这种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装的时候是否打铁了?或灯管引线用热缩管处理吗?

处理 好的  试了 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源大电容顺便看看有没有异常。

现在是 暗屏了    灯管没问题   怀疑 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只有这两种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你找个代用高压,先测试下灯管,你说的这种应该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你量下12V和5V输出正常不,一般这种是电 ...

电容没鼓包  12V 5V也正常

网友Q:
单测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源板带不动也有可能

只能先换电源板看看

网友:
可能是碰巧了  装的时候正好坏了   还好不是在客户手里不然返回后再拆再改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单测灯管试一下吧

试过的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 正常的   先去个保护

那改个高压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没鼓包  12V 5V也正常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你把12V到高压的供电断了,按开环看能不能正常开关机,如果可以就是高压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驱动板有问题,这个很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