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17):
前两天接了一台华硕X55VD笔记本,电流第一次可以跑到1.0几,关掉后电流就跑0.3几后无CPU供电,但CPU供电条件都是满足的,看论坛说有桥坏的,直接换了一个桥后还是一样,这个板子内存是板载的,内存我也拔了,主要是为什么第一次上电电流可以跑到1.0几了,关后就是0.3几一直都是这样,求助一下大神

网友:
换IO看好不

网友:
EC没货,就没有换

网友:
说说你都查哪些cpu供电条件

网友A:
   南桥坏的比较多 我修了一个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B:
bios刷一个试下先别动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一个试下先别动大件

BIOS来的时候就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的比较多 我修了一个换了南桥就好了

桥我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就那么大的电流应是有短路的

什么那么大的电流,那是按开关通电了,你有没有看

网友D:
桥没有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没有焊好吧。

桥是百分百换好了的

网友:
这种CPU焊在板子上面的最麻烦了。。你看一下桥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温度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压低阻了吧,

网友:
刷下BIOS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