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iic分析手机故障的一个大胆的想法

楼主(2016-11-17):
接了一台2手umt小六,读不到电池信息,

充电电量不跳手机会重启,先换电池不行拆板看上家换了充电ic usb管理 短接了q1403 q1701,一看人家都换过,就跑了下线路,打值发现fl2511不为零,以为捡了宝,短接了还是不行,检测脚示波器打也有波形,然后怕上家芯片没有换好,更换新的充电ic,还是一样,就拆开充电芯片打值也都正常,再次更换新的充电ic和usb 还原q1403还是不行然后扔一边,很早就有想抓iic的冲动(修笔记本的后遗症?),等买的抓iic的东西到了抓了下iic1

网友A:
小白看不懂啊!!!!!!!!!!iic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看不懂啊!!!!!!!!!!iic是啥?

你这实地学员。。。。。。。。。。

网友C:
同样遇见两台   充电IC   USBIC  Q1403 也短接  都没有  底胶阻值无异常  都最后还是放弃 你要用示波器读总线波形看干嘛   你把数据读出来你知道CPU与没有响应 发的是什么数据么   有没有谁修好过的给个答案 我的意思是修好的  是A8坏了  么  求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见两台   充电IC   USBIC  Q1403 也短接  都没有  底胶阻值无异常  都最后还是放弃 你要用示波器读总 ...

研究嘛,这个好几个人说u坏,套件搬别的主板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实地学员。。。。。。。。。。

以前学笔记本的

网友B:
笔记本也有啊i2c iic。。。。

网友:
遇到两台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也有啊i2c iic。。。。

还给老师了,,,

网友D:
iic使用示波器抓的吗还是别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iic使用示波器抓的吗还是别的设备?

专门抓iic的,400来块

网友:
看兄弟这么爱研究,佩服你啊。
我提供我上次那个的信息吧。
设备的状况是插充电器电量不增加反而会减少5个百分比,显示充电,实际也在进电,但是电量一直无变化,然后每过5分钟,设备就重启了,重启之后电量会增加的,其实进电了。什么usb管、充电管,电子开关管,充电升压线圈、电容都换过,我还不死心一个个数据记录到excel表格,和正常的对比过,和正常的相比,就是usb发过来的充电启动信号电压是不正常的,它总是有0.5V,正常应该是0V,我试过如果这个电压到1v充电就停止了好像。然后就是这个机器不插充电器也会5分钟左右自动重启,就像是电池检测出问题的故障一样,但是充电管理芯片底角阻值正常的。。。修了好久最后放弃,别的高手都说这个是CPU问题。

期待高手来指教指教,解释下这个问题所在,网上看了很多iphone6的充电原理视频,包括疯狂的什么其它的乱七八糟的,基本都是泛泛而谈,讲的好点的其实还是【迅维】的,但是可能是免费视频还是怎么的吧,感觉也没有深入的讲。特别是什么小军的简直就是胡扯一通误人子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白看不懂啊!!!!!!!!!!iic是啥?

他说的是I2c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嘛,这个好几个人说u坏,套件搬别的主板还是一样

有搬套件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研究嘛,这个好几个人说u坏,套件搬别的主板还是一样

有搬套件的么   那还是板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I2c总线吧

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搬套件的么   那还是板底有问题

网友:
笔记本里面更能了解I2C总线。。

网友:
手机不需要去抓I2C,测阻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