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PE 时不时触发 怀疑通病维修

楼主(2016-11-17):
华硕X450PE 时不时触发 通病维修.........说起来就一把火 测待机5V正常 说明一下待机 3.3V 只有在触发以后才会发出3.3  开关3.3正常 按10次开关 偶尔有一次可以触发亮机.我草 什么情况 开始 慢慢查 发现EC 基本条件满足 晶振也正常  集成CPU  测量一下开关电压跳变也正常 有点迷糊了...............他妈难道还是我不够细心 再看看开关面板上面  这么多了个三极管 顺便测一下吧 我草 一边3.3 一边没有 说明一下 这里是LID 信号 应该为高电平 直接拆掉 另外一边3.3也出来了 心喜 这下拿下了 按开关顺利触发  循环多次 一切正常...........怀疑通病 有待验证...............

网友:
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

网友:
lid开关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那是休眠信号,华硕以前通病

网友:
其实我昨天想了一天 这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查EC条件   LID 信号溜掉了?

网友:
休眠的这个东东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啊,这都能影响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吧

网友:
喜欢通病,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
又不给我加个分 好失望啊

网友:
这个是磁元件吧

网友:
没坏之前 怎么可能有个三极管

网友:
did you check io

网友:
测了EC条件LID在EC脚上
高电平?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我也遇到过,我直接短接就OK了,只是没有了屏保了。

网友A:
Foreigners? Sleep switch is broken, the three foot black that, I will not tell you that I am using Baidu translate ~.

网友:
暗屏开关就是一个最大的通病 哈哈哈

网友:
不错 以后能有多多好啊

网友:
这个经验好。休眠开关造成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我昨天一台 直接飞线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LID的话直接拆掉。只是不能休眠了。

网友:
LID休眠信号,直接拆了影响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eigners? Sleep switch is broken, the three foot black that, I will not tell you that I am using ...

What do you say??你们在说什么鸟语?!

网友:
休眠信号,值得怀疑!

网友:
是休眠开关坏了吗

网友:
运气不错,不过既然坏了怎么有时能触发?

网友:
EC条件没有查完全

网友:
比较细心,不错的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