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 在背包里洗了个澡,艰难维修

楼主(2016-11-17):
同行很晚拿过来,拆机里面全是水,说是和矿泉水放包里然后。。。拆完机器的时候已经下班了于是第二天过来弄

结果第二天,全部发霉氧化了,更严重了,昨天忘了擦干净,唉~~就当给维修增加点难度吧

进水的首先全部处理一下,然后测量有无短路再上电,发现19V短路,烧鸡摸到TPS 51362发烫,产生1.05v,由于没芯片订了一个

芯片到了之后装上,出1.05,此时电流0.06,还有电压不出,测量发现1.5v不出,5v阻值偏低,锁定APL5932芯片,正好供电也是5v,拆掉5V恢复正常

芯片找了一圈没有,又订了一个。。。

到了装上发现开机还是0.06,但1.5v出了,测量发现出CPU相关电压其他都出了,照时序先修VCCSA,产生芯片是SY8037,条件满足,示波器没瞬间波,讲道理
这个芯片也坏了,但客户今天就要了,不至于再订一个吧。。。

VCCSA是0.9v,邻居有个南桥供电,1.05v,好像差别不大,能不能偷个腥,干吧,反正好不好都要被客户抢走,飞线走起~~~~~~~~~

上电电流0.4-0.36不动,跳了一下,太激动了内存没插,插上内存,怎么还是一样的电流,示波器测试SPI,发现完美波形,看来新机器电流跳变不大啊

此时接屏幕,lenovo logo出现,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修的不错,新机都没图纸了

网友A:
有的机器就是可以这样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就是可以这样我也试过

记得4738改集显,就是拉得独显供电给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要早做处理呀

对啊,走的时候板子上全是水,都没擦

网友:
超级本电流都不高-,,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很牛

网友:
分析问题准确  思路清晰

网友C:
这机器有图纸吗  我找不到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稳不稳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有图纸吗  我找不到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论坛有点位图,TEBO的,看得真心累

网友:
可喜可贺,总算修好了赚钱了。

网友:
这样也行,就不知进系统稳不稳定。

网友:
修这样的就是坑人,坏一个芯片,买回来又发现还有芯片坏,反复这样,运费和时间都花了

网友D:
有图纸吗,我的进水断线了

网友:
这样的修好了不担心之后不返修呀

网友:
没图纸肯定我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吗,我的进水断线了

用点位图啊,可以查连线的

网友:
修好  可以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