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 VER:4.2第一次开机能亮重启不亮通病维修, 秒杀

楼主(2016-11-17):
联想H61M VER:4.2第一次开机能亮重启不亮通病维修, 秒杀。 此六角芯片 会导致VRM_GD无电压,拆掉就OK,可以不装,这个设计的有点多余,上次修到一个V星MS-7788的主板也是这个小六角坏,拆掉就OK,发现V星的主板还有V星代工的主板都爱坏这个, 亮机图,求加分没分了

网友A:
2和3直联,估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和3直联,估计也行

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直连,

网友:
有机会遇到了  试试  不过图纸从论坛下的 就不要在上传了哦  谢谢配合

网友:
1.0和4.2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在论坛好像有人发过

网友:
设计自有存在的道理,还是买点料换上吧

网友:
通病怎么那么多啊。

网友:
修到过这个板子都是刷BIOS

网友:
觉得直连比拆掉好

网友:
V星代工的主板都爱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的。

网友:
我都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试试,加分

网友:
现在的机器通病真是多啊,给维修带来了利润也不错。。。

网友:
诊断卡和我的一样TL460

网友:
有的换还是放上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