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HD6770维修一例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6-11-17):
    镭风HD6770速甲蜥不显,补焊GPU后显示,使用一段时间后不显。后又遇到一块相同的显卡相同的故障,仔细检查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直接写出来就是了  下载你又不得下载分

网友:
拜托。。直接写出来嘛。。没有下载分这么多啊。

网友:
这是什么请款。。6M的有多少文字啊。。图片何必压缩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写出来么,这么神秘。。。

网友(2016-12-27):
如果分析精彩,写出来完全可以加分,你这样做,下载你又没分拿,况且又没几个人下载,何必?

网友:
真是遗憾,没看到楼主想表达的东西,下载分真心贵

网友:
楼主下载没有分的还不如直接写出来

网友(2017-02-06):
补焊GPU后显示,使用一段时间后不显,问题就是虚焊,继续补焊,或者做bga

网友A:
强迫症的我把他的文件解压出来了,就只有两张图,分亨给大家,省点下载分
他就只换个bios芯片边上的排阻,,个人感觉问题不一定在这里,很有可能是换
排阻时加热了核心附近晢时排除了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的我把他的文件解压出来了,就只有两张图,分亨给大家,省点下载分
他就只换个bios芯片边上的排阻 ...

大爱啊!

网友:
直接写出来呗

网友(2017-03-08):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的我把他的文件解压出来了,就只有两张图,分亨给大家,省点下载分
他就只换个bios芯片边上的排阻 ...

这个阻排是核心连接bios 2.5.6脚的 一般用的是330的阻排 若这个阻排出现问题会导致核心无法正确读取bios中的数据 导致一系列故障现象 如不显。个人观点认为阻排遭腐蚀出现虚焊的可能性大 换后会彻底解决问题,核心当然也有虚焊的可能 若是核心的问题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的我把他的文件解压出来了,就只有两张图,分亨给大家,省点下载分
他就只换个bios芯片边上的排阻 ...

好心人啊 也不知楼主什么目的

网友:
维修过程都没有,就结果没多大帮助

网友:
楼主 还要下载分才能看

网友:
老哥 你也写出来呀 叫我们猜一猜吗

网友:
上面楼的分析的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
我刚好有一个一样的卡——但是是大短————烧鸡除了核心背面热,其它的都不热——大失所望了——原理我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