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君逸A410 B10 电源GW-A15WV19

楼主(2016-11-17):
电源是航嘉型号:GW-A15WV19板子是长城给代工的

一体机是型号:方正君逸A410 B10

机器通电不触发,此机器是内置电源变压器。

拆机测量主板没有走电

主板的各项阻值均正常

怀疑电源坏了拆开测量还以为保险炸了那么简单。

网上没有图纸

看图片吧

网友A:
这一体机里,能放这么大的一个电源呢,,

网友B:
像这样单路输出的电源还真是不能长见到

网友:
一体机内置电源都是这样大的

网友C:
楼主详细描述故障现象和检修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D:
带PFC的电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不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详细描述故障现象和检修过程就更好了..........

是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体机里,能放这么大的一个电源呢,,

按在联想的一体机里边也家过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单路输出的电源还真是不能长见到

一般一体机 里边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PFC的电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不好修

看起来 比较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啊

也方便坛友将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体机里,能放这么大的一个电源呢,,

一般只有12伏和5伏sb

网友:
有图就是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方便坛友将来参考.......

是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