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无CPU供电

楼主(2016-11-17):
MS-7788无CPU供电,VCCSA有1.05V,EN也正常 BIOS也刷了 芯片也换过 就是不出CPU 电压 有人修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芯片的住供电正常吗  g级有瞬间波形吗

网友:
可以查下CPU芯片的EN

网友:
看看测测周过的小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很多情况都是这些小贴片作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