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大短坑爹维修法

楼主(2016-11-17):
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他说不通电、好吧、他走后、插电源、尼玛短路、嘿嘿!送钱来了、马骝的拆机、可是!量起公共点、O欧!满心欢喜的 烧鸡、没想到 厄运就此到来、*脏话*烧机 半天没反应、但是还是不死心在烧、还是无果、哎!没办法、下图纸拆芯片和管子咯、下载分10分、真贵啊、没办法、下咯、都是为了生存、好吧!拆 芯 旅程正式开始、因为是纬创的代工、那些隔离点不好割线、所以我只能把公共点去的地方全不拆除、拆了一大片、还是短、心里想难道板层短路、本是放弃的、看到身边的烧鸡线、感觉!再试试咯、呵呵、终于在4A下烧出、哎、这么高我都害怕板子搞的没用了、把拆下的东西不上、亮机、维修到此结束、是不是惊心动魄、反正我是!下载是BIOS 和 图纸! 还有就是来个 战争学院的 王者一起玩玩!

DV14_HR_MB 10315-1M_N4050.pdf

2.0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N4050 DV14_HR_MB 10315-1M.rar

2.0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个我正好可以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我正好可以用上

兄弟用得到 加个分吧!不扣分的谢谢

网友:
楼主你走冤枉路了  公共电短路,点击啊分分中找出故障点

网友B:
坏这么多零件,郁闷

网友C:
烧这么多不知道以后能稳定不

网友:
最后是个什么地方的管子短路了呢?

网友:
应该不会一次坏这么多吧- -

网友:
运气真好没烧大件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是换了那么多?

网友D:
没阻值 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的芯片好多 图纸等重复可以不用传

网友:
4A的电流啊~~容易直接把线也烧断或干死一片~不过修好就阿弥陀螺~~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这么多零件,郁闷

这些件都没有坏,是楼主主拆下来的,后来又安回去了。

网友:
4A有点不敢想....一般到2A烧不出来就想其他办法勒!

网友:
还好,桥没坏,上次烧到一个桥已坏的,还有其它的坏,结果怎么都烧不出

网友:
坏了这么多。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阻值 是烧不出来的

一点阻值都没有的是烧不出来吗?大神,还真没注意过。什么情况下是一点阻值没有的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过大短,一般在内存条下面那个电容坏的居多

网友:
其实只坏了个电容吧

网友:
烧出这么多元凶不容易。已加分!

网友:
楼主应该把罪魁祸首挂出来‘游街示众’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不用拆上下管吧!!公共端0欧的话,先打一下各电感的阻值,如果都没有0欧,代表跟上管没关系,那就开始找公共端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这么多不知道以后能稳定不
哪里有烧很多,就是烧了个电容,楼主只是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是一边分享一边找人打游戏啊

网友:
很牛逼啊,坏了这么多的件都给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什么时候也能像楼主一样。厉害。

网友:
楼主王者啊,NB

网友:
上次一个电容5A没烧出来,最后拆出来的

网友:
LZ,大电流都搞得这么惊心动魄,厉害

网友:
烧死了这么多

网友:
楼主哪里人啊 好像是北方的呢

网友:
一下坏了这么多

网友:
修过几台大短路的,小烧就摸到电容了,

网友:
表示完全没看明白是烧了什么,拆的配件有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