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60s 精英G43T-DM1不触发一例 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6-11-17):
精英G43T-DM1不触发一例  同行拿过来的,网卡已经拆掉,不上电,到我手上,强行开机,没有发现桥发热,叫留板下来,测电池有电压,跳线帽也有,我先把跳线帽插另一边,由于电源一直插着主板,突然会上电了,怪了,诊断卡没有跑吗,于是在没有断电情况下,就把跳线帽弄回正常,还能跑码,再断电后再不能上电,上面这种办法,都是能上电跑码, 于是心想应该桥不坏还好,应该是晶振这方面的问题,用手摸晶振一样,不会是谐振电容出问题,打算两两个,后没有换,搜一下这板有没有我一样的故障,真有,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923  故障一样,更换晶振,马上跑码,但也是会报警,也能显示,这应该就正常了,估计应该不上电的通病吧      同行过来拿主板,再点又不触发了,真晕,再换一个晶振看看,又正常,看来要多放久些 看看到时还会不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

网友A:
这样的话  最好是把谐振电容也换了吧

网友:
82801JIR的SB吧?    建议更换SB,严重怀疑SB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最好是把谐振电容也换了吧

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加爆南桥,正常了,到时再多试试才知道还会出现这问题没有

网友:
这种桥坏好多

网友:
还是会出问题的,这个一般要换南桥的

网友:
我换了两次了 都成功

网友:
全部一起换了

网友:
就是你桥那边虚了吧

网友:
只换晶振 绝对不行 把桥换掉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