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U3C不通电

楼主(2016-11-17):
530U3C不通电,51125有VIN19,EN也有,其它条件也都满足,换了芯片,刷了BIOS,还是没有3V,5V,也没有图纸,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在测测其他条件

网友:
51125的图纸有的 对比先查下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参照51125的图纸吧。看下 8脚 17脚的线性电压是否正常,在看 1脚6脚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先对整个51125芯片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打值,线性,电感,都正常的话可以换对升压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