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空帮我看看这俩个波形是不是一组有问题

楼主(2016-11-17):
大家有空帮我看看这俩个波形是不是一组有问题

网友A:
这是推动方波吧?只要电压能上去应该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推动方波吧?只要电压能上去应该就没事,

唉,,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有时自动重启,,还玩自动关机,,,郁闷,,,捣了一个小时都没捣出是什么问题出来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板子?说来也许有通病.

网友C:
什么板子的?这波形是那的波形??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板子?说来也许有通病.

老古董昂达945gcs rev 3.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板子的?这波形是那的波形??都没说??

老古董昂达945gcs rev 3.00                              cpu供电

网友D:
CPU供电的波形? 哪部分的  G极的   电感 前端的   后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的波形? 哪部分的  G极的   电感 前端的   后端的?

哇,好专业,,,这个怎么分,,,,,怒加100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的波形? 哪部分的  G极的   电感 前端的   后端的?

g  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哇,好专业,,,这个怎么分,,,,,怒加100下载分

G极是持续的方波   电感前端也是持续的波形  后端是所需要的平稳的波形

网友:
第一张有问题。

网友E:
一般问题都会出在那里,,驱动芯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极是持续的方波   电感前端也是持续的波形  后端是所需要的平稳的波形

前端都后端是指那里,,,,,我理角是上管D级前端,,,,,电感是后端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问题都会出在那里,,驱动芯片吗

驱动芯片到两个场馆G级电容电阻,是否断线,一起更换驱动+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芯片到两个场馆G级电容电阻,是否断线,一起更换驱动+场馆。

场馆G级连哪个芯片就是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端都后端是指那里,,,,,我理角是上管D级前端,,,,,电感是后端是吗

上管S极  前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驱动芯片到两个场馆G级电容电阻,是否断线,一起更换驱动+场馆。

g级对地都差不多,,,能不能判断线路没问题

网友:
后端是在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级对地都差不多,,,能不能判断线路没问题

对地值差距在3以内可以忽略,否则建议优先更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地值差距在3以内可以忽略,否则建议优先更换芯片。

谢谢你的经验,,,我没分加了,,,,加个好友吧

网友D:
后端就是输出端啊  不直接连s级那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端就是输出端啊  不直接连s级那端

没看懂,郁闷